新手上路成功修复一台问题简单而有点复杂的二修机

楼主(2013-01-09):
HP CQ40,无待机,还没有拆开过就知道修过了,因为装得不到位,闲话少说,拆开主板,发现不仅修过,而且还很惨,3V待机的PQ301没了,TPS51125的13脚的一个电阻没有了,TPS51125焊得很不咋样,最讨厌的是这个PQ301是双MOS管,不好找,又没有一样的料板,只好用两个单MOS管改,重新又焊了下51125,打下全部的阻值,都正常,于是上电,测得没有3V5V,没办法,按流程路咯,测得51125的16脚有供电,但是13脚确是0V,我记得51125的控制是自己给的,不是外围给的,那么没有控制就应该是芯片的问题,于是换个芯片,换后还是一样,觉得奇怪,打下13脚EN脚的阻值,发现只有80欧,明显不对吧,查找EN0_TRIP这个信号,(EN0_TRIP这个信号主要是保护作用吧?),查到这个信号的另一端是一PQ1,翘起与PQ1连接的那个脚后,但13脚的EN对地还是80欧,但是EN0_TRIP只去了这里啊,是不是51125本身出了问题呢?于是摘掉51125,但阻值还是80欧啊,怎么回事呢?难到是板层有问题?不管它的,用高温胶带封住13脚,再焊好51125,焊好后打下全部阻值,均正常,于是上电,哈哈,3v5v出来了,按开关,电流哗啦哗啦往上路了,接屏,屏也亮了,但是13脚空着的话就没有保护了,管它的,保的时间短,以后烧了还有
钱收。于是开始装机,先上个图:

以为就这样好了,装好后测试,悲剧了,又短了,肯定是自己改的MOS管烧了,先不管,拆开,用四个单MOS管改成个两个并联的上下管(之前用的是两个,可能是功率不够),上电又好了,装机,测试,各种测试都没有问题,呵呵,心里小小的高兴了一下,但还没来得及高兴,事又一了,为什么呢?这破机器事真多,这会居然适配器和电池同时用会大短,尼玛吭爹啊,怎么回事呢?这下没思路了,················怎么办呢?是怎么回事呢?想不通,一边做另一台的BGA一边想,心里想,是不是适配器和电池同时工作啊,是不是电池的那个管子不受控啊,或者是充电这块有问题呢?又拆机,测了下充电这块,没问题啊,怎么回事呢?一个偶然·····顺便去打了下保护隔离的PQ103,
尼玛居然穿的,如下图:
尼玛怪不得,当EC检测到电源输入后还没还得及关电池,适配器电压就直接通过PQ103到了公共点,但为什么会大短我就不知道了,求解中···············
  换掉PQ103,装机,测试············这下没问题了,
  故障总结:
第一故障:TPS51125的13脚板层短路导致没有3V5V,封住板子上的脚就行了,被上家搞复杂了,改半天管子。
第二故障:保护隔离的PQ103烧穿导致同时用电池和适配器大短,换掉PQ103解决问题。
新手写的,大家不要吐槽····································
   为什么PQ103穿了会引起同时用适配器和电池会大短?求解中`````````````````````````````````````````````````````````````````````
   贵阳好冷啊,不会又来08年的冻雨吧,、``````````````````````千万不要啊!!!!!!!!!!!!!!!!!!!!!!!!!!

文章来源于 本本维修论坛:http://www.bbwx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53&extra=

网友:
是Q45,打错了,

网友:
CQ45   呵呵,老是打错

网友:
上图纸一起讲解比较好理解

网友:
图纸图纸啊   没图纸光听没看都不知道神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