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只有一个红叉的坏道(MHDD扫描的),会导致死机吗?

楼主(2013-01-09):
硬盘只有一个红叉的坏道(MHDD扫描的),会导致死机吗?这个坏道在3586560的地方,我怎么感觉像这样的逻辑坏道应该不会导致死机 、蓝屏吗?

网友:
那你用MHDD把这个坏道修复,再试试

网友:
会的。用MHDD修复试试、一般都能修好。

网友:
肯定会的,修复一下就没事了!

网友:
一个红叉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用MHDD修了效果也不太好

网友:
我用MHDD修复了,怎么没修复好呢

网友:
坏道在前面  的话有可能   如果你想证明坏道是否能引起这些故障的话   拿好的硬盘去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MHDD把他干好了,再扫描已经没了。

网友:
我也有块希捷320硬盘有一个坏道   MHDD修复完了还是死机  郁闷

网友:
坏道正好处于系统文件存放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