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问题

楼主(2013-01-09):
二极管击穿型号是850  LEK,请问各位老师,可以用什么样的二极管代替?谢谢。

网友:
大小一样,阻值差不多,只要不装反就行

网友:
不清楚的可以看下是用在电路中的什么位置 根据位置大概估计管子的一些特征和参数 功耗等 在选常用的自己知道参数的管子试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