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d格式bios转换bin格式的经验(转)

楼主(2013-01-09):
神舟精盾K480-i3 BIOS损坏修复
注:此文章图片及文字为BIOS维修网站所有

    接修一台神舟精盾 K480-i3 D2笔记本,由于升级出错,造成机器无法启动;对于BIOS损坏的维修,最主要的问题是寻找准确的BIOS文件,这是关键。从神舟主页下载到K480-i3的BIOS压缩包,解压后,其BIOS是INSYDE的BIOS,压缩包中已经有FD格式的BIOS文件,根据压缩包中的BAT批处理文件,也可确定BIOS文件,如下图:

    TWDQ3F21.BAT中的内容,有一行为:flashit TWDQ3F21.fd /ecbp /all,因此说明BIOS就是那个文件名为TWDQ3F21.FD的文件,K480-i3笔记本使用的BIOS芯片是25L3205,因此BIOS文件的实际大小应是4M,但直接分离出来的TWDQ3F21.FD文件却有4.5M,要比实际的BIOS文件要大,因此还需要重新处理BIOS文件才可。

    通过对INSYDE BIOS的分析,发现其与PHOENIX的WPH格式的文件一样,在BIOS中也有一部分的硬件信息代码,因此要得到准确的BIOS,还需要将这部分硬件信息代码去掉才可;经过分析相应的资料,INSYDE BIOS的硬件信息格式在BIOS文件的头部,从00000H--80000H地址为硬件信息代码。因此只要将这部分代码去掉,即可得到一个完整的BIOS文件。

    运行ULTRAEDIT32 16进制编辑软件,打开分离出来的TWDQ3F21.fd文件,如下图:

    我们要将文件从头部开始,删除524288字节的内容,为什么要删除这么多字节,开始我们已经说过了;文件从00000H--80000H地址为硬件信息代码。因此我们要删除80000H地址的数据,转换成10进制,也就是524288字节。

    将鼠标移到00000H地址处,也就是文件的头部。在ULTRAEDIT32工具栏中,选择编辑--HEX插入\删除,在出现的选择界面中,选择删除,输入要删除的字节:524288,如下图:

    确定后确除指定的字节后,ULTRAEDIT32显示如下图:

    然后点击ULTRAEDIT32工具栏--文件--另存为,将文件重命名保存,然后用编程器将保存的BIOS文件写入BIOS芯片后,重新启动即可。

    对于INSYDE的BIOS,如果BIOS文件大小与芯片容量不符,基本只要将文件硬件信息删除即可,INSYDE的BIOS,文件信息都在头部,大小都为80000H。此文章不单对神舟机器有效,对于其它INSYDE的BIOS,同样适用。

看到很多人找这个方法,还有解决的人又在藏私,我从其他网站上摘录过来,有用到的人可以看下,如果可以用,请支持!

网友:
我是新手以前都不知道BIOS还可以改,学习了

网友:
这工具很好用啊

网友:
哎哟,这个不错,可以学习一下,现在厂商的BIOS越来越会隐藏了

网友(2023-07-17):
感谢分享!已经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