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这个元件是什么,能用什么代替。求解...

楼主(2013-01-09):
这个元件是CPU底座旁边的,主板上有何这个一样的元件。万用表测量这个是通的,其他同型号元件是不通的。拆下测量,不通,测主板引脚是通的。是不是主板短路啊???应该怎么查???

网友(点评):
这个最容易让人理解成 二极管 郁闷啊。

网友:
这个元件的型号是220  02hp2 g

网友:
这是电容吧

网友:
像是电容,旁边标着C8,应该是电容

网友:
这个是电容,通了就是短路啦,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电容,拆下来才知道是不是短路。

网友:
这个可以拆下来的。不装也可以的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发给我,我帮你修,,,,,,,

网友(点评):
太热情了

网友:
无器件你都不认识都敢修电脑,也太有才了,

网友:
修电脑最基本的,标的那么明显,你竟然不知道它是什么,你竟然也在修电脑!苍天啊,大地啊!

网友(点评):
讯维各种人才各种上 嘿嘿~

网友:
这个是电容,有问题找一样的代换就行

网友:
啊啊啊    不会吧

网友:
明明标的c8 看外形都知道是电容了

网友:
吹下来测,这么大的电容不容易短路的。

网友:
电容啊,今天学到了。

网友:
电容,很好找的,废板子基本都有

网友:
电容啊,这个都不认识还修板子 ?

网友:
是不是搞维修的呀,这都不知道。

网友:
CPU后面的滤波电容,相信楼主是新手,这种电容插CPU的情况下只要不是003一下就是属于正常的

网友:
林子大了 ,啥鸟都有哇

网友:
电容啊,标有C符号的都是电容

网友:
你太有才了

网友:
容量为220的电容,还有通不通要拿下来量才知道,同电路其他元件短了也会这样

网友:
建议LZ把电脑送给修点电脑的,自己动手很容易导致故障扩大化

网友:
楼主,换错了CPU烧了就麻烦了

网友:
而且是有极性的电容····

网友:
CPU的电容吧?你CPU装在上面测量应该是通的啊,或者阻值很小,没问题的。

网友:
楼住的意思是说 同样的220 不通(短路)  这个拆了也不通(短路) 焊上就通了(短路) 呵呵 不是电容本的问题  呵呵!! 别的短路

网友:
这个不就是大电容嘛  滤波的

网友:
电容啊,主板上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