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75 VER:1主板插電源,風扇轉一下就停。

楼主(2013-01-09):
主板插上電源,不點開機排針,風扇轉一下就停了。再點開機排也沒反應,測得開機排針上面電壓都沒有。懷疑是電源問題,測電源紫線有5V輸出,這就怪了,電源有5V,主板排針怎麼沒有5V呢,可能是開機排針和電源紫5之間的某個元件壞了吧。各位,現在有個問題就出現了,如果上面我的判斷是正確的情況下,那我短接電源(綠線和黑線)應該可以正常開機吧。但我短接了雖然風扇可以轉動了,但測試卡不跑碼。後面就沒思路了,求大家賜教。

网友:
測了主板電源接口,還有CPU供電場管,都沒有短路的情況。

网友:
那就继续查其他供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