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732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3-01-09):
新手修板:
LA-3732不跑码维修:

拿过板先检查外观,一看不知道是几修的板!ECBISO,南桥,Max8770CPU供电芯片都被动过,观察后发现EC有两个脚连锡,max8770旁边缺了几个小电容电阻,一看就知道是拖焊芯片时带下来的!把连锡弄掉,缺件补上后确定焊接好以后。
开始测公共点对地阻值有465   内存215  125   总线22  CPU 88  5V阻值有389, 3V的对地阻值102
看待机电路很干净没明显的做过或烧坏的痕迹!102的阻值属于微短!看到3V后级有可断开的节点 PJP3 ,先断开节点判断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一测3V大电感的阻值变为376  确定是后级微短引起的!没办法只好找+3VALWP通到后级的电路一个一个拆了,不过俺比较懒就用烧鸡大法偷懒一下,接上电后电流跳到0.06A等了好一会摸到EC有点热,拆掉EC3V的电感阻值回来啦!找了块料板拆了EC换上!量下阻值有386。看来是EC 的问题。
上电测试待机电流跳到0.017A。测3V 5V都出来了!找刘老师要了CPU和内存装上,按开机触发!电流跳到0.7A慢慢爬升升到1.2A又跳回0.017。在没掉电之前量所有电压都OK了!
示波器CPUADS#
ADS#波形
CPUADS#有了,说明CPU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了,排除前面问题。
问阿林老师叫我测PCI帧周期、LPC帧周期、系统管理总线SMBUS数据、时钟线,判断寻址线路有没问题:

PCI_FRAME#
LPC_FRAME#
SMBUS时钟
SMBUS数据
测的这些信号都有了,顿时没思路了!问老师叫我量内存、CPU对地值,看看有没有断线!量了半天确定没问题,只好刷个
BIOS试下了,刷完BIOS故障依然!
看南桥被动过,跟刘老师说明情况,无意中听他说SMBUS是测的是内存假负载上的吗?才发现原来SMBUS线测错点了,但波形是一样的!回去测下果然内存的波形没有,看图纸上:

这两个信号时南桥发出经这两个管转换的,确定这两个管没坏,看来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跟刘老师拿了南桥做上,再测波形出来了!
接上显示器显示啦!!!
终于搞定!!中间走了点弯路,怪自己没注意,找错测试点!还好及时纠正!!
写的有错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寻完址 南桥不读spd

网友:
实地就是好,有老师指导

网友:
苏林老师都把你们用示波器教会了,不错哦。

网友:
想实地学习,可抽不出时间。

网友:
实地有老师指导,多好

网友:
楼主很强悍,加分

网友:
靠,修的不错么,在哪拿的编程器啊 我怎么没看见 加个分

网友:
LZ很细心,强,
一般有CPU复位,不跑码的主板,对这些板,我就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A:
听刘老师说过大部分板子除总线供电外,各大电感对地阻值要在400多左右...
一看到这句,下面看下去的兴趣就没有了...

网友:
名师出高徒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听刘老师说过大部分板子除总线供电外,各大电感对地阻值要在400多左右...
一看到这句,下面看下去的兴趣就 ...

他可能是修好处女作比较激动一下说错了,除了这句后面还是比较精彩的

网友C:
看来老师不少!比我们这些人强多了!修板有老师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可能是修好处女作比较激动一下说错了,除了这句后面还是比较精彩的

处女板倒不是。。新手不犯错误就不叫新手了。还望多多指点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老师不少!比我们这些人强多了!修板有老师就是好!

楼主谦虚了,实际维修经验还是很重要的!!姜还是老的辣嘛!

网友:
实地学习就是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听刘老师说过大部分板子除总线供电外,各大电感对地阻值要在400多左右...
一看到这句,下面看下去的兴趣就 ...

害了刘老师啊,我在当期实地,没听刘老师讲过这句话(不知刘老师是否单为楼主开了小灶),阿林老师讲的同楼主的可不一样哦,明显的显卡/CPU供电对地阻值都很低吗,楼主一激动,说话不谨慎了,出了成绩,要表扬!!!

网友:
这示波器好用啊,哪里有得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害了刘老师啊,我在当期实地,没听刘老师讲过这句话(不知刘老师是否单为楼主开了小灶),阿林老师讲的同楼主 ...

一时口误,我想他说的是公共点对地值把!记错了,犯了个错误!

网友:
还是要去实地学习好啊,自学太慢了

网友:
实地就是不错  有老师指点 设备又齐全。。。我也好想去基地学习

网友E:
没一点底还是不要去的好!

网友:
“缺件补上后”,楼主是在一模一样的料板上换的件吗?

网友F:
“ 总线22“,请问给总线供电的电感上的电压是多少?具体在图纸上的电感标号是多少?

网友F:
”102的阻值属于微短”,3.3V电感的对地阻值为102应该算正常吧?

网友:
看图纸上的器件值是多少,找个板有图纸的找同样的换上,要同样的料板当然最好咯!

网友:
“ 5V阻值有389, 3V的对地阻值102”,两个对地阻值有如此差距,所以可大致判定3.3V电感有微短路,这是个好方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02的阻值属于微短”,3.3V电感的对地阻值为102应该算正常吧?

是有些正常的,这块板一上电待机电流就达到0.06A,感觉有点大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 总线22“,请问给总线供电的电感上的电压是多少?具体在图纸上的电感标号是多少?

总线电感电压1.05V,PL10

网友F:
楼主能否贡献一下图纸?谢谢

网友H:
这些波形都起来了,直接测下内存数据线的排阻有无波形即可判断内存有无工作

网友:
“接上电后电流跳到0.06A”,请问楼主是如何接电的?在什么地方接电?可调电源的电压设置为多少?

网友F:
楼主“用示波器测CPU的ADS#波形时”,测试点具体在哪里?

网友G:
引用 网友H:
这些波形都起来了,直接测下内存数据线的排阻有无波形即可判断内存有无工作

有测过,就是很杂的波 接地没问题,不好正确判断,或许是示波器没调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示波器测CPU的ADS#波形时”,测试点具体在哪里?

CPU座H1脚

网友:
LPC总线也有帧周期信号?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贡献一下图纸?谢谢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的时钟和数据好像是主板上电池接口电路里的吧,应该与寻址过程没有关系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在“测PCI帧周期、LPC帧周期、系统管理总线SMBUS数据、时钟线”时,测试点在哪里啊?

网友F:
“无意中听他说SMBUS是测的是内存假负载上的吗?才发现原来SMBUS线测错点了,但波形是一样的!回去测下果然内存的波形没有”,这段话看得有点蒙啊

网友:
求楼主来个图文并茂给我们菜鸟这级别的人物长长经验吧。3Q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听刘老师说过大部分板子除总线供电外,各大电感对地阻值要在400多左右...
一看到这句,下面看下去的兴趣就 ...

“大部分板子除总线供电外,各大电感对地阻值要在400多左右”,我想作为基地的老师应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板子除总线供电外,各大电感对地阻值要在400多左右”,我想作为基地的老师应该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 ...

兄弟,你这话,要在LZ上回复,
不要在我的上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一点底还是不要去的好!

“没一点底”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有些正常的,这块板一上电待机电流就达到0.06A,感觉有点大咯!

楼主的直觉很厉害,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总线电感电压1.05V,PL10

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些波形都起来了,直接测下内存数据线的排阻有无波形即可判断内存有无工作

软启动都没有开始,何来内存的工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有测过,就是很杂的波 接地没问题,不好正确判断,或许是示波器没调好吧!

什么叫“接地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小子连图纸也赚了!!太精了!

楼主不要保守哟,把图纸贡献出来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小子连图纸也赚了!!太精了!

原来图纸在这里啊,太感谢了

网友:
测系统管理总线SMBUS的有无波形能证明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这话,要在LZ上回复,
不要在我的上面回复...

不好意思,回复错了

网友:
示波器好用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安泰信的示波器吧?

示波器是安泰信的,我是说他刷BOSS用的编程器,我在教室都没看见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无意中听他说SMBUS是测的是内存假负载上的吗?才发现原来SMBUS线测错点了,但波形是一样的!回去测下果然 ...

SMBUS有好几路。。测错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什么叫“接地没问题”?

示波器接地不好会有杂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示波器接地不好会有杂波

哦,我明白了,谢谢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MBUS有好几路。。测错点了

请问楼主:系统管理总线的时钟和数据应该是测哪一路的呢?是测内存插槽上的吗?

网友I:
基地很强大,LZ很好学!有时间把拍照片的工具换了,太清晰了不好!

网友J:
其实上是SB虚焊了。这板子是什么型号的SB啊,如果是常出问题的SB。看到不跑码,直接先刷BIOS。刷完就加SB。哈哈。效率也很重要哈。不过楼主修得不错,你的老师教的也不错,很有逻辑性,呵可。赞一下

网友:
楼主,维修思路挺清晰的嘛,判断也很准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请问楼主:系统管理总线的时钟和数据应该是测哪一路的呢?是测内存插槽上的吗?

内存槽上SMB_DATA、SMB_CLK,假负载上也可以测到的!

网友:
真是名师出高徒啊 厉害 厉害

网友K:
没有示波器相当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槽上SMB_DATA、SMB_CLK,假负载上也可以测到的!

哦,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I:
基地很强大,LZ很好学!有时间把拍照片的工具换了,太清晰了不好!

为什么太清晰了不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实上是SB虚焊了。这板子是什么型号的SB啊,如果是常出问题的SB。看到不跑码,直接先刷BIOS。刷完就加SB。 ...

是HBM的南桥

网友:
请问楼主:LPC总线是不是南桥和BIOS芯片之间进行数据和指令传送的总线?

网友:
维修需要的细心你做的很好了。。

网友: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南桥损坏或虚焊导致寻址过程无法完成,而内存是不参与到寻址过程中来的,楼主测内存上的系统管理总线的时钟和数据这两个信号有无波形,通过这种方法来判定南桥是否正常工作,我个人不是太理解,楼主以为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有示波器相当棘手啊,

没有示波器就只能凭经验来维修了

网友G:
跑码需要内存吧?寻址线路没问题,BIOS又刷过了,内存可能性最大了!我现在的理解只能到这层面了!

网友:
很厉害啊,讯维的学员能证明讯维真的很强大。。等我赞够钱,我也去学

网友:
说出几个波形 没有说出 那个是正常的 那个不正常

网友:
谢谢分享恩路值得学习,不过南桥更换是比较麻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跑码需要内存吧?寻址线路没问题,BIOS又刷过了,内存可能性最大了!我现在的理解只能到这层面了!

跑码就是软启动,也就是加电自检,软启动的第二步就是对内存进行加电自检,楼主以为呢?而且该板最后是通过更换南桥才好的,好像不关内存的事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跑码就是软启动,也就是加电自检,软启动的第二步就是对内存进行加电自检,楼主以为呢?而且该板最后是通 ...

呵呵!!本来还对跑码模模糊糊,多谢指教了!这故障就是截图里的信号没有, 那叫不过内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本来还对跑码模模糊糊,多谢指教了!这故障就是截图里的信号没有, 那叫不过内存吧!

不用谢,我们都是在讨论中不断学习和进步的

网友:
参加基地组织就是好啊,可惜没时间过去实地培训

网友:
膜拜一下 学习

网友L:
看来修信号部分还是要动波波啊 没有还真不好搞啊

网友M:
还是实地好,什么都不缺

网友:
搞这个要经验啊,我还是个新手

网友:
我也是新手呀但差距好大哦

网友:
思考,老师,示波器一个都不能少。

网友:
呼哧忽悠呼呼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是实地好,什么都不缺

呵呵!!那还不抓紧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来修信号部分还是要动波波啊 没有还真不好搞啊

有当然最好啦!判断问题容易点!

网友:
看着头都大了啊

网友:
最初故障应该是不触发,换EC后是开机不跑码,应该是SM总线无跳变。说的太专业好多人听不懂。另外3V不应该怀疑100+的对地阻值就属于微短!!!要根据主板而定!电杆前后级断开阻值肯定不一样,比如你把(好的主板的)显卡供电电杆断开,量量前后级对地就清楚了!总之写的不错,继续加油!!!

网友:
一期比一期好呀,我们那期比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