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ZG开机几十秒就掉电关机

楼主(2013-01-09):
不是散热问题,有人建议我刷BIOS,可手头没编程器,有人修过这个吗?供电芯片,EC我都加焊了也不行。

补充内容 (2013-5-30 19:57):
加焊显卡就好了

网友:
CPU是 NEC那种大电容吗?是的话 补上2颗330的电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刷下bios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