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85S花屏

楼主(2013-01-09):
ASUS X85S花屏

开机在进XP系统 滚动条时 花屏
启动好后 接 外接    外接正常  本本上 屏幕花

花屏一段时间后 恢复正常    一段时间又花屏
怀疑屏线松动 重新拔插了下  故障依旧
鲁大师检测 温度  显卡温度高时 花屏
怀疑显卡散热不畅   上了导热硅脂  开机故障依旧
显卡、显存出问题  接外接 花屏吗?
哪里出问题 请大侠们指点指点~

图片上传不了  附件也上传不了
只能上传这么大的截图了~~

网友:
没加焊过显卡吗

网友:
不是显卡,还有 什么??。。这个很简单吧。。

网友:
屏坏了,别的没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显卡

网友:
对,外接没事,有可能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先测一下屏是不是好的   再看显卡

网友:
明显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外接正常么,换个屏先试试,不行就还是显卡了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不行就确定显卡了

网友:
这机器是显卡板的机器吧,多半是显卡,重做下就好了

网友:
外接显示器是好的话,多半是屏或屏线问题,你先拆开屏重新插拔一下屏线,假如还是这样,换屏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这款机器显卡爱坏,你看一下显卡拧螺丝的柱子掉没掉

网友:
大多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感谢大家的建议
由于手上没有这屏  前天去朋友那换屏试了下 屏换上 开机 一切正常 就是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