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开机,求救...

楼主(2013-01-09):
第二次发帖,声明一下,我是修电脑的,但是我不会芯片维修,只会个基本的。大侠们就别难为小弟了。这个本子我准备学着维修,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学习是值得鼓励的。上图上问题
联想的G450,按开机风扇转,屏幕不亮,这个电容已拆下测试,不通,应该是好的。但是下面的两个引脚是通的,是不是主板短路啊???
这个地方缺个件,主板翻看过来完了,竟然没有CMOS电池,怀疑这个是电池的位置。求确认。

网友:
图都看不见,怎么··············

网友:
风扇能转就不是不开机,应该是不亮机。

网友:
你应该拍个图给大家看看,大家好帮你出主意啊!电流是咋跳变的等。。。

网友:
先生图在那   没图我怎么知道那个电容啊

网友:
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看不到楼主的图片啊,加电没有显示,电流到多少??

网友:
是啊.那个位置是CMOS电池的

网友:
你要看电流多少或者买个诊断卡看看是哪地方的毛病

网友:
要看下电流到了多少才可以判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