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进水~3V 5V 进水~插电自动开机。电流来回上下浮动~

楼主(2013-01-09):
刚接客户 机器的 时候 是不开机。。 没有3V 5V  于是我清理了 进水腐蚀的地方。 测试3V 5V芯片 未出供电。。更换以后 3V 5V有了。。但是自动开机。。电流跑2步 就掉下来。。然后又自动开机! 按开关都没反应。。IO已换。。 BIOS已刷。。进水位置处理的也很彻底。。我无奈了  求大家指点一下。 给点宝贵意见

网友:
应该还有地方断路或短路。保护性重启。

网友:
恩 我就在看呢 仔细观察过 还是没有进展。。 所以现在找点位图呢。。或者电路图。。同求图纸

网友:
至今还未解决。。还是个谜~  上不上CPU都一样。电流跑到CPU 这块就掉电。。可是进水的地方是 BIOS  IO那块~ 我都已经解决那边的问题了  一切都正常 就是从复。复位。。CPU供电 管理芯片 也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