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Q35不复位

楼主(2013-01-09):
联想L-IQ35不复位,一插上电,自动上电,发出一声兹兹的声音,诊断卡复位灯长亮。这板子不上CPU不上电。没什么思路。在论坛上下载的图纸不对。求助!!!!现在CPU供电没有,个有哪位高手修过啊!!!!!顺便把下载的图纸传上来,怎么不一样呢。bios也下载了,哎!不行啊 !!!!!

chinafix[1].com.cn迅维网_lenovo L-IQ35(华硕)主板电路图.rar

chinafix[2].com.cn迅维网_L-IQ35 U20.rar

chinafix[2].com.cn迅维网_L-IQ35 U42.rar

网友:
自动上电点开关针可以关机就属正常,不能关机先把自动上电的修正常再说,这板有可能挂南桥了

网友:
换南桥,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这个板子的cpu供电部位的管子还是很容易损坏的

网友:
我之前 有修到过的  是主板 的 1.25V 桥供电对地短路。你看看。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按照这个顺序先一步一步查,滋滋响考虑cpu供电电感是否虚汗,供电ic是否虚汗。

网友:
1.25V没短路啊
求思路,,谁修过这个现象啊

网友:
先修自动上电,有很多板子不上cpu不上电

网友(2014-11-18):
兹兹的声音,一般是由开关电源产生,由其是PWM电路的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