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G4-1060TX开机无显,主板:DAOR13MB6E0,CPU是I5的

楼主(2013-01-09):
HP G4-1060TX,开机无显,主板:DA0R13MB6E0,CPU是I5的,电流在0.75-1.20间跳几下,然后掉电,
CPU,内存都换过,显卡也加焊过,还是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下
BIOS也刷过,但刷过后就开不开机,电流到0.6左右就掉电
不开机

网友:
那次修个华硕的也是I5的,电流到0.9左右不亮,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出不来CPU核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