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有待机不开机

楼主(2013-01-09):
联想G460 有待机不开机,一般什么情况比较多

网友:
待机0.03 按按钮无反应

网友:
要想开机呀。。。ec的条件要满足。。。。还有就是桥的一些东西了。。。。不触发的应该还是好修吧

网友:
别人都没见机器,你就这么一句话,想帮你的人都帮不了你

网友:
这个我知道,现在我在排查中,看看你们又啥更好的意见 我都会接受的

网友:
现在还有短路在查中,有新进展会跟大家分享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如果短路的测阻值,找到后用烧鸡大法。

网友:
怎样的烧鸡大法呢,插电源线之后下面量了 很多都是通的 现在排查这边的芯片和背后的芯片

网友:
短路换了很多芯片,现在能触发到0.54 之后就掉电了 现在具体还出现在哪里位置 哪位大侠能帮忙帮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