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6s 不开机

楼主(2013-01-09):
F6 IO BOARD REV:2.0 PS51020 VIN有电压 22脚5V线性也正常 BST有4.9V 9 10脚有3.3V电压 可是3V 5V出不来请教怎么修啊,
芯片已经换过了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那就看下周围电压。芯片有时候也有可能坏的

网友:
后级短路保护了吧,打打电感阻值

网友:
电感阻值正常,芯片也刚换过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