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示灯不亮 灯丝不亮

楼主(2013-01-09):
按开机 屏幕有静电 反映 新手多多指教
屏幕

网友:
显示器的指示灯不亮(排除发光二极管坏)、灯丝不亮是电源或MCU有故障。“屏幕有静电反映”你是如何判断的?

网友:
仔细观察,高压是在开机瞬间有,还是一直有?
如果瞬间有,可能是保护电路启动了,这个比较复杂,没有实测的数据不好分析。
如果是一直有,直接查灯丝控制电路。

网友:
还是那一招.断开负载接电泡.把行管拆下,接上电灯.开关电泡是不是亮.排查电源部分.然后再修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