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7A电池不冲电

楼主(2013-01-09):
联想C467A电池不冲电
要检查那几路信号电压

网友:
C467A充电芯片好像经常坏有修过

网友:
能放电吗?能放电就查EC,与电池电量高低有关电路。

网友:
查6251工作条件
VDD、VDDP
EN
检测
反馈

网友:
要查的多了,不过查之前先换芯片吧

网友:
换芯片吧,查芯片条件

网友:
打下放电管阻值。没问题在看芯片,进系统看有没有检测到电池,没有查EC,有查冲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