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神舟优雅A300-T45有5V待机无3V待机

楼主(2013-01-09):
型号:神舟优雅A300-T45
板号: H24Z(华硕代工)
故障现象:有5V待机,3V待机
维修过程:
同行送来的神舟优雅A300-T45,说是不开机;上可调电源待机为0.001,按开关没反应;拆机测量3V5V待机发现,5V待机正常,3V待机没有,打各路电压的值也正常。
       3V5V待机由MAX17031E控制Q8101Q8100两个复合型场管产生,查芯片工作条件:VINREFLDO3LDO5VCCVDDON3ON5均正常,即然芯片的基本工作条件都正在且5V待机己正常,3V没有重点查一下3V的工作条件;5V的自举升压有9.98V3V的自举升压只有4.5V,看点位图得知:3V的自举升压是在3V待机电感和MAX17031EBST脚之间连接一个藕合电容完成。要想自举升压正常,3V待机电压瞬间肯定要有才能完成。
       示波器3V待机场管Q8101上管下管G极在上电瞬间都有波型,用这个波型跟5V待机的波型对比,波型很正常;看来芯片的工作条件没问题,要查一下芯片的外围电路;把3V5V待机的场管对调还是5V待机正常3V待机没有,测滤波电容也没有短路,心想:芯片工作条件正常,外围的电路也没明显的大问题,有可能是后级有问题引起3V待机保护起来了。
       JP8103是把3V待机转换供给全板用的,把JP8103的锡点断开还是没有3V待机;一看主板,3V待机除了给JP8103后级供电以外,还通过Q8904Q8906产生两组电压,于是把这两个场管断开,再测3V待机出来了,看来是这两个场把电压拉低了,把Q8904补回去3V待机还有,看来是Q8906引起3V待机保护了。在料板上没找到跟Q8904一样的场管,看点位图得知这个场管是把+3VO转成+3V给触摸板和声卡小板供电的,于是把Q890445脚连在一起,开机电路跑到09A左右,接屏己经显示了。如图:

补充内容 (2013-1-10 23:42):
上面有一点表达错误,请大家见谅,最后是拆掉Q8906后,把Q8906的4、5脚焊盘连在一起。

网友:
不错, 这个需要有经验 了

网友:
这个理论学得到位呀,只有苏林老师才会这么讲。

网友:
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样修笔记本就好了

网友:
一般一修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
这个需要实力啊,有示波器就是好,起码能测出是芯片本身的问题还是后级拉低,看来要入手一台了

网友A:
要是能配合电路图就蛮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是能配合电路图就蛮好了

华硕代工的,没有电路图,只有点位图

网友C:
技术还是挺让我佩服的,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像楼主的秒杀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代工的,没有电路图,只有点位图

哦,华硕代工的。。

网友:
瞬间被拉掉,
除了要示波器好,还要一定的技术经验啊...

网友D:
看来是Q8906引起3V待机保护了。在料板上没找到跟Q8904一样的场管,看点位图得知这个场管是把+3VO转成+3V给触摸板和声卡小板供电的,于是把Q8904的4、5脚连在一起,开机电路跑到0。9A左右,接屏己经显示了
你不是应该换 Q8906 吗  还有就是把Q8904的4、5脚连在一起 为 什么就可以亮机了 有什么作用  请大师指点

网友E:
啊林老师好像只给我们说抓上管G极的波形, 难道下管也要抓抓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来是Q8906引起3V待机保护了。在料板上没找到跟Q8904一样的场管,看点位图得知这个场管是把+3VO转成+3V给触 ...

是我表达错误,请见谅!是把Q8906的4、5脚连在一起,因为Q8906是的一般脚的场管,1、2、5、6脚是D极,3脚是控制极、4脚是输出极,把Q8906的4、5脚连在一起一样可以得到供电,+3VO的供电。其实刚开始我拆掉这个场管不连接4、5时也是可以亮机的,但是这场管不装就必须把4、5脚连上,否则触摸板和声卡用不了。因为这个+3vo是给它们的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技术还是挺让我佩服的,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像楼主的秒杀级。

过奖了,我只是一个小菜鸟而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啊林老师好像只给我们说抓上管G极的波形, 难道下管也要抓抓看吗?

每个人的思路都有可能不一样,我抓了上管也抓下管的,是用来跟5V待机作对比,看3V待机被后极拉低还是3V待机的工作条件问题。

网友:
楼主维修技术不错。  比我家 大BIOS 厉害多

网友:
LZ,,菜鸟的我,,想问一下,一般5V自举升压和3V的自举升压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