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下管5V保护不出供电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3-01-09):
机器型号也就无所谓了。反正就是上述的情况。
芯片是8138LN。。比较少见。
芯片产生1.8V和1.05V。1.8V已经正常产生。1.05V下管5V保护。
如图。
两组供电的升压二极管、电容都已经换过了。芯片本身也换过新的。
1.05V  这边的上下管、1.05V的滤波电容也换了。
后级已经断开过。还是无果。。。反馈连接也是正常的。
大家都帮忙出出点子。谢谢了。

补充内容 (2013-1-10 11:02):
已经修好了。答案在第8楼

网友:
你查一下,5VS转换电路

网友A:
下管控制极常5V保护,说明供电已产生。先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峰值能达到1。05V吗?如果可以,说明产生电路没有问题。如果后级确认已正常断开(注意是正确断开),那就着重查反馈及芯片周围所有小元件,特别注意不要放过那些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管控制极常5V保护,说明供电已产生。先用示波器打一下,看看峰值能达到1。05V吗?如果可以,说明产生 ...

已经断开了这个PL503了。。应该就这一个点就到后面去的啊。就是搞不定。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19V的地方是断线的。我接好了的。。

网友:
断了电感没电压么 ,楼主下管换过没啊。有时下管微短也会保护

网友:
断了电感没电压么 ,查反馈吧,反馈的元件有问题会保护

网友(点评):
断了电感会产生电压??怪哉

网友B:
真没想到就是一个电容的问题。。

就是图中间的PC38坏了。请教下这个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学习了 ,没遇到过。

德克蓄电池 -8 严禁灌水

网友:
知道这个电容什么用处的说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没想到就是一个电容的问题。。

就是图中间的PC38坏了。请教下这个电容在电路中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怎么测到pc38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测到pc38坏

替换法。。

网友:
这类问题如用到示波器可能快些吧,不过现在一般都是到处先量一量,拼命代换,有时候运气好倒也是挺快就能修好,有时候也会束手无策的哦!理论基础还是很重要的啊

网友:
pc38这个电容作用,没人知道吗

网友:
方法呢就说结果 ···········

网友D:
8楼的那个图片为何不显示 呀  手里有个板子 同样现象  真是急人呢 请问楼主能重发个切图不  让看看PC38的电容在那个位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8楼的那个图片为何不显示 呀  手里有个板子 同样现象  真是急人呢 请问楼主能重发个切图不  让看看PC38的电 ...

板子早就拿去了。我记得在内存的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