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 AMD集成显卡主板

楼主(2013-01-09):
客户拿来的时候说被雷击,上直流机待机0.05A,明显不正常.
拆机.目测网卡芯片没有问题,待机摸遍板上芯片没发现一个发烫的.
打开PDF.图纸论坛上有,不重复发了.测得电感L519对地是短路的.

对电感烧机,发现南桥发烫,其它芯片不烫,上BGA,拆南桥,换新.再测电感不短路了.
再次上直流机.待机0.01正常,不过只正常了3秒,网卡的网桥冒烟了.电流直上0.98A.
断电,直接把网桥和网卡拆了.再次上电,待机0.01A正常了.测+V5A.+V3A,+V5AL,+V3AL都是正常的.能触发.电流上到0.2A就掉电了.偶尔能上到0.48A.
测了下电感L519,掉电前1.2V正常出来了.CPU供电测了下没有的.
求指点...

网友:
换CPU 供电  上下MOS管

网友(点评):
又没坏,换什么啊?

网友:
只能扩大范围了。

网友:
为什么这中机器呗雷击后烧这么多地方,上次我的南桥网卡开机芯片都烧了,也是515 ,没有修好

网友:
现在就是cpu供电无?供电ic啥型号?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CPU供电的事,得等订的IO回来换上再断开PG查了,

网友:
看看IO吧。HP雷击机可不太好修。

网友:
雷击坏的太多了    期待修好啊···

网友:
挨个断开PG查吧

网友(点评):
订了新的IO,先换上再断开PG查,

网友:
把相关的MOS上下管一起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