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开机,求救....

楼主(2013-01-09):
第3次发帖,声明一下,我是修电脑的,但是我不会芯片维修,只会个基本的。大侠们就别难为小弟了。这个本子我准备学着维修,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学习是值得鼓励的。上图上问题
联想的G450,按开机风扇转,屏幕不亮。,这个电容已拆下测试,不通,应该是好的。但是下面的两个引脚是通的,是不是主板短路啊???

网友:
这个地方缺个件,主板翻看过来完了,竟然没有CMOS电池,怀疑这个是电池的位置。求确认。

网友:
你这太笼统了   看可调电源 上到多少了   量一下 各个电压都正常产生没有 然后缩小范围 找故障

网友:
要想修好它,就送修,
要想修着玩,并且练手的话,那就无所谓了,,最终结果是笔记本报废

网友:
最好说说你的电流跳变  这么说 我也不知道什么问题
集显还是的独显?
进水没有

网友:
又不知道你这是什么电路上的件,没办法给你说呀

网友:
加电无显,外接是否试过?电流多少 这些讲出来反而大家好帮你

网友:
嘿嘿,  要是你的本本现在短路的话,你按下开关本本就不加电了,,保护    要是通电不显,你要现试着看看是不是有通病之类的,,没有的话,要看看是不是显卡不过,还是内存不过,还是BIOS  的问题   大体上新手的话,就这样之搞吧,,再细的思路我也没有,我也是新手,,,,

网友:
通与不通,这不是问题。关键是元件处在电路的哪部分,纯粹的串连不存在

网友:
就是电池的位置,不会无缘无故缺的

网友:
你看一下主板有没有电池,没有就是拆了,另外学习最好从台机主板芯片学起,笔记本技术性太强!

网友:
你送修站边上看 一能修好二能学到技艺三又能赚到钱 一举三得何乐不为?非要抱着修好的决心废了一台本子?

网友:
同意楼上。。自己搞估计亏了时间 亏了名声 亏了钱 何必呢。。

网友:
板子上面是通的说明有短路

网友:
能上电就没有短路   这是二修机   不好搞的

网友:
看这个图连续二天了!光在一个零件上号!有什么用,一点基础也没有,相学是好事,最少也一步步来吧!上来就会修本本,还要老鸟有什么用?

网友:
楼主还是空的时候看看电路图   上电时序 先搞基础啊

网友:
找个好修的练手练手啊 非得修二修的 很有可能修报废了啊

网友:
楼主,要好好的学习下基础。照你说的情况那肯定板子是有短路的地方,但劝你尽量不要动手!!!可能会扩大故障!!!

网友:
这 电流条不用修机的  一般都是骨灰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