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变频器调试手册

楼主(2013-01-09):
使用 MENU 键和UP▲或DOWN▼键调整液晶屏对比度。
使用 DIR 键为本地控制下电机转向相反。
按LOC/REM 键切换到LOC 本地(液晶屏左上角显示),
使用键显示主菜单,此时按UP▲键或DOWN▼进入想要的
模式。
跳线设置J1 往右拨ON 为4-20mA 电流模式。
参数设置
1.进入PARAMETERS 参数模式
2.按ENTER 键进入参数组
3.按UP▲键或DOWN▼选中参数后按SEL 键
4.按UP▲键或DOWN▼选择参数组中的参数
5.按EDIT 键
6. 按UP▲键或DOWN▼设定所要的参数值
7.按SAVE 键保存更改的参数值,或按CANCL 键回到设置模式,未存
储的修改将被取消
8.按EXIT 退回到参数组列表,再按会回到主菜单
已修改参数列表模式
参数组选择CHANGED PAR
故障记录器
参数组选择 FAULT LOGGE
I/O 设置模式
参数组选择I/OSETTINGS
GROUP 99:启动数据
1. 代码 9901 语言 1(中文)
2. 代码 9902 应用宏 1(ABB 标准宏)
3. 代码 9905 电机额定电压 400V
4. 代码 9906 电机额定电流
5. 代码 9907 电机额定频率 50Hz
6. 代码 9908 电机额定转速(电机铭牌上值,参考值1440)
7. 代码 9909 电机额定功率
GROUP 10:输入指令
1. 代码 1001 EXT1 COMMANDS 1 (DI1 得电启动,失电停止)
2. 代码 1003 DIRCTION 1 (正转)
GROUP 11:给定选择
1. 代码 1101 KEYPAD REF SEL 1 (频率给定)
2. 代码 1102 EXT1\EXT2 SEL 0 (外部1)
3. 代码 1103 REF1 SELECT 1(AI1)
4. 代码 1104 MIN 5Hz (参考值)
5. 代码 1105 MIX 50Hz (参考值)
GROUP 13:模拟输入
1. 代码 1301 MINIMUM AI1 4mA (AI1 低限)
2. 代码 1302 MAXIMUM AI1 20mA (AI1 低限)
GROUP 14:继电器输出
1. 代码 1402 RELAY OUTPUT2 4 (运行时吸合)
2. 代码 1403 RELAY OUTPUT3 16 (故障/报警吸合)
GROUP 15:模拟输出
1. 代码1502 AO1 CONTENT MIN 5Hz
2. 代码1503 AO1 CONTENT MAX 50Hz
3. 代码1504 MINIMUM AO1 4 mA
4. 代码1505 MAXIMUM AO1 20mA
GROUP 30:故障功能
1. 代码3001 AI<MIN 1(故障,停机)
2. 代码3021 AI1 FAULT LIMIT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