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显示器通电微亮一下 然后就黑屏 是灯管坏了吗

楼主(2013-01-09):
方正显示器通电微亮一下 然后就黑屏

我用手电筒照屏  能隐隐约约看见桌面的图标   是灯管坏了吗

还有弱弱的问一下灯管的电压一般为多少V

网友A:
灯管电压一般12V连过去经过高压条升压,启动电压1500V,正常电压800V。

网友:
这个显示器用的是  电源一体板

能麻烦告诉一下  可以用什么方法检测高压包有没有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电压一般12V连过去经过高压条升压,启动电压1500V,正常电压800V。

这个显示器用的是  电源一体板

能麻烦告诉一下  可以用什么方法检测高压包有没有坏呢

网友A:
你这个我碰到的大多数都是灯管坏了,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我碰到的大多数都是灯管坏了,祝你好运

呵呵  在麻烦一下  有什么办法测量灯管好坏呢

网友A:
你拆了液晶屏看就可以了,这个不拆不好看。一般灯管一段变黑了,就是寿命到了。可以替换了,灯管不贵1块多一条,上下各有两条拆的时候注意不要用蛮力
!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点评):
新手不敢用力,高手敢用力,这就是区别。你认为一个新手在灯管面前敢用蛮力吗?莫名其妙。

网友(点评):
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不是吗?

网友(点评):
新手爱用蛮力?新手=土匪吗?新手的主要问题是畏首畏脚,不敢动手。而不是相反。

网友:
高压包,你可以用万用表测,输出电压呀,一般都5V和12V两条输出。有输出我们就可以认为他是好的

网友:
应该是灯管有漏电,保护了,把输出端的过流检测电阻用锡线短路就行了,至于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反正给他保一个月,过了就不保了。(其实更换灯管才能根治,如果能搞到灯管,建议更换)

网友:
不一定是灯管的问题,电源板也有可能。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管灯,高压板也有可能,,,不过管灯是容易老化的。。。

网友:
直接外接一个高压板测一下就知道了,如果正常了就是原来的高压有问题,如果还是和之前一样,那基本就是灯管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拆了液晶屏看就可以了,这个不拆不好看。一般灯管一段变黑了,就是寿命到了。可以替换了,灯管不贵1块多一 ...

你要觉得不舒服可以当我没说,貌似你 很牛逼。我说的是注意,对于看不懂中国字的人我觉得解释太多也是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