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P不过显卡

楼主(2013-01-09):
如题,次机拿来时不跑码,风扇狂转,电流到1.3后无跳变。重做HM55后,电流有跳变,风扇正常,电流跳变2次后停在1.3后慢慢上升到1.4几,还是不亮。目测已跑码,果断干显卡,重做后亮机。但机器凉了又会回到老故障,风枪吹周边元件无果,只要加焊下就可以亮,判断为冷机不亮。后又加过HM55,无果。有没有大神遇到过此类问题的,忘求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引起的  好好看看吧

网友:
BIOS刷过几个,一样的结果

网友:
没有人遇到过啊

网友:
这个机器的BIOS不好搞,换个HM55看看

网友:
华硕的机器不好搞啊,上次一个最后还是还给客户了

网友:
那只能要换显卡了

网友:
论坛里面好像有这个机器的通病的,貌似换过HM55后要刷BIOS才行,你在论坛里面找找

网友:
十有八九是bios问题,该系列机器bios版本众多,不可乱刷,要根据内存槽上的贴纸找bios版本。没有的话只好自己合成了,相当麻烦。

网友:
我也正在这个问题中,

网友:
换HM55吧,它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论坛里面之前有一样的帖子,是更换HM65之后要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开机三次,点亮一次,BIOS刷了好几个了

网友:
可以加热下CPU供电试试,有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