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示波器测直流电的杂波怎么操作

楼主(2013-01-09):
一个直流5.8V的光端盒电源输出电压正常。。。可是设备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换个电源就好了。。请问这个电源输出异常。。用示波器怎么检查。。谢谢大家啦!!!

网友:
直接测试电压有没有杂波吧

网友:
我的是数字示波器。。请问要选那几档 。。。测电压只是一条线表示12V而已。和正常的电压显示一样

网友:
修正一下是显示5.8V

网友:
我的是数字示波器。。请问要选那几档 。。。测电压只是一条线表示5.8V而已。和正常的电压显示一样

网友A:
一根平线那就是没有杂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平线那就是没有杂波的

哎。。可就是这个变压器插在摄像机上全是波纹。。。换了个变压器就好了。

网友:
哎。。。怎么没有高手理我啊!!!!!

网友:
看一下说明书 吧。

网友:
直接换成用自动的就可以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