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独显开机0.9无跳变

楼主(2013-01-09):
开机0.9无跳变,各电感阻值都正常,电压都有也正常,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内存,CPUf都没问题,不知从何下手啊,高手指点一下,不知道这个机器的BIOS爱不爱坏?

网友:
独显630的显卡

网友:
这机器BIOS爱坏。多为不触发。

网友:
不行明天就刷下BIOS试试吧

网友:
bios 爱坏 。。不过那机器应该是g98-630的吧??

网友:
今天又学到了一个通病

网友:
这板子的BIOS 北桥也容易坏的。
板子还容易有腐蚀断线

网友:
先刷BIOS 在弄显卡!BIOS的第二脚你测一下有没有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