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小修富士康845M05C不上电一例:

楼主(2013-01-09):
本人是新手刚学的,写的不好还请手下留情。今天拿到一个富士康845M05C板子,不上电。就按老师讲的五大待机条件,三大触发条件来修。

跟往常一样很自觉的先把板子仔细检查一下有没有掉件,然后测短路,(3VSB,USB,各大供电有电感的测电感,没电感的测场管)发现没有短路,接下来测待机条件,VCCRTC,RTCRST#做到这一步的时候看到CMOS的跳线帽不翼而飞了,只好找个料板上拔了一下按上,接着测32.768KHZ晶振两脚电压,(分别是0.42  0.38)正常。
以上正常后插上电源测3vSB,和RSMRST(在IO的85脚3V左右正常)待机条件都正常说明待机没有问题。那肯定是触发电路的问题了,下面开始查触发条件。

找到IO的75脚触发开关发给的PWRBTN用万用表黑表笔插到主板的地,左手拿红表笔点到IO75脚,右手点触发开关看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有,接着向下查72脚发给南桥的PWRBTN#同样的方法看有没有高低高的跳变。有,查IO的71脚,slp_s3有没有一直为高或着是低。Slp_s3一直为3.3v高电平,那是怎么回事呢?还有最后一个条件PSON#(在IO的76脚)的跳变条件,按上面方法查到PSON#触发后还是一直为高,拉不低。罪魁祸首终于找到了,查图找到R289,用万用表查到IO 76脚到R289断线,心中大喜,想都不想拿根飞把IO 76脚和R289连起来,

上电源,开机触,竟点亮了。呵呵。当时挺开心的。
总结:其实说的挺简单的,中间也走了很多的弯路。只要细心,按这八大条件一步一步的查,一步都不少也不能心急,肯定会查出来的。

网友A:
有图有真像绝对给你加分呀楼主!这样单纯的写思路,很悲催的兄弟

网友B:
对于刚开始修板子,还是按照步骤来比较好,这不是走弯路,不错,哈哈

dui这不是走弯路。。。

网友:
不好意思 第一次写贴子,还没有连接到图就发了,一看没图谁知道还要图片先传到空间里才能连接上去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真像绝对给你加分呀楼主!这样单纯的写思路,很悲催的兄弟

不好意思 第一次写贴子,还没有连接到图就发了,一看没图谁知道还要图片先传到空间里才能连接上去晕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错,顶一个

谢谢了。。。。我会再接再厉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刚开始修板子,还是按照步骤来比较好,这不是走弯路,不错,哈哈

以前没有经验的只能按步就班的这样修,期待以后能成为高手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以前没有经验的只能按步就班的这样修,期待以后能成为高手呵呵。。。。。。

经验也是慢慢积累的,你会成为像“神”一样的人,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两位,哈哈

网友:
未来的新星。

网友:
谢谢师兄,借你吉言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验也是慢慢积累的,你会成为像“神”一样的人,你知道我说的是哪两位,哈哈

当然知道师兄说的是谁了,目前见到的最牛的也就是他们两位了。。呵呵。。。

网友:
能不能把图纸共享出来

网友:
我这新新手要向你看齐啊,这种问题我一般都不知道怎么下手,只能把原件一个一个换了试...

网友E:
楼主心细,精神可嘉

网友F:
这样飞线是不是不好看呀,会不会是电阻坏了呀。

网友G:
76脚一直是高电平为什么是断线呢,Slp_s3一直是高电平,是不是南桥没发信号进来呀,

网友H:
  这个贴子不错,我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I:
走弯路不要紧,技术是磨练出来的,下不为例就是了,加油

网友J:
我也是新手,顶顶顶...

网友K:
第一张图片就能看出来是在教室里拍的.看到桌子好亲切.

网友:
其实我也是按步骤而已,也没有什么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第一张图片就能看出来是在教室里拍的.看到桌子好亲切.

是的,,刚修好那会挺高兴的。。。就随手拿出手机把它拍不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也是新手,顶顶顶...

谢谢。。。共同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贴子不错,我收藏了。谢谢分享

能得到你的收藏是我的荣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心细,精神可嘉

谢谢夸奖共同学习。。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I:
走弯路不要紧,技术是磨练出来的,下不为例就是了,加油

谢谢师兄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飞线是不是不好看呀,会不会是电阻坏了呀。

电阻没坏。。。。两端都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G:
76脚一直是高电平为什么是断线呢,Slp_s3一直是高电平,是不是南桥没发信号进来呀,

SLP_S3是南桥发出的呀,应该是一直为高的,PSON#没有把绿线拉低所以开不了机。要开机PSON#必须为低。。。

网友:
刚开始我也是有人必回,时间久了就...,楼主加油,很快就会到下一个瓶颈的,突破了就升华

网友:
楼主行,,,台式机我现在都不太想修了难点的就让他了   叫人换板搞坏旧板也就百来块钱的事你修一个都要收一半都还不如加几十块换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得到你的收藏是我的荣幸。。。。

   还是大哥你修的发图发思路,让我这样子的新手有了看头,不收藏你的,我收藏谁的呀,,多出贴子呀,我会关注你的大哥。。。。。加油。。。。

网友:
确实好漂亮啊。现在台式还是饼哥教吗

网友:
恩是呀修机就是要细心和耐心

网友:
图片很清晰 看的到

网友:
简单直接·一步步走·不上电的不难搞·跑跑线·看那个短了·这飞线·多难看啊·

网友:
slp_s3的信号应该是IO的73脚吧

网友:
同是新手,本人自愧不如, 学习了,  不过能不能把你用的图纸分享下呢?

网友:
牛逼  ,            开机不促发    怎么修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有图有真相,顶一个。不过,这线飞的不怎么好看啊!

网友:
好给力的帖子 我也要收藏下

网友:
╮(╯▽╰)╭,我就有前几个思路,后面的都不懂
,更是新手

网友:
您说 还有最后一个条件PSON#(在IO的76脚)的跳变条件,按上面方法查到PSON#触发后还是一直为高,拉不低。 ---一直为高怎么去拉低绿线咯?即使电阻没坏 线路也没断?

网友:
我又一次修ASUS的G31也是这种情况,写的很好,多多发帖,共同探讨

网友:
成绩不错啊 小哥!

网友:
思路什么的都挺好,可是你这飞线也太不讲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了。。。。我会再接再厉的。。。
希望以后多发帖

网友:
线有点粗吧!是不是用漆包线比较好啊,再用502粘在主板上。

网友:
学习了 其实不管修什么都应按照规律来噶 看来我以后一定要慢慢来

网友:
师兄的技术真好,佩服

网友(2013-02-23):
不会是月大神拿刀片切了线 考核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