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原装板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3-01-09):
今天着手一INTEL原装主板,不上电,首先不插电对地打值,PCIA14脚,USB,CPU的场管,电感,都正常,不短路,插上电源,测试PCIA14脚电压正常,晶振的两个脚电压一个是0.07,一个是0.3,初步判断电容和电阻有问题,拆之换之,还是一样,又换晶振,还是如此,头大了,问老师,才知在INTEL原装板上是正常的,继续排查,一切工作条件都正常,装上假负载,点开关,却不上电,发现开关针旁,电阻和线路都损坏了。于是飞线查找,由南桥旁的场管查到开关针脚旁,换上一个上拉电阻,和一个下拉电阻,再引线接到开关针脚位上,插上电源,没反应,郁闷,重新再查,没错啊,晕了,找了半天,只好又去请教老师,老师测量了一下,把假负载换上他的,连上开关,OK...上电了,我们原来的思路没错,错就错在被一个坏的假负载坑了,所以在以后查修电路中,假负载也要是排查的对象

网友:
下次我修这种板的时候我会用超微拍照功能拍给大家看的。这个太多了看不清。

网友:
老师不少!就边假负载也能测试,如果我们呢!

网友:
INTEL原装板,上电和普通的板子,有点不一样,你的假负载不一定坏。

网友:
是的,有很多的INTEL的原装板子一定要上CPU才能上电的哦。。。。

网友:
迅维的学生就是不一样,一套一套的

网友:
这套路好牛叉

网友:
INTEL的原装版要上CPU才能出发,因为IO要检测到CPU是否插入,部分假负载已经把检测的点连起来了

网友(点评):
请问检测脚是那两个

网友:
应该是自己改的假负载

网友:
8楼正解!原装板要上cpu才上电。

网友:
INTEL的原装版基本上都要上CPU才能上电的··

网友:
老陈我来过了。

网友:
我也一块原装板也是不上电,开关针没电压,有问你接的上下拉电阻是多大的,到SB那个脚或点位。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向你学习。

网友:
假负载 不可能上电的只有真U才行。 原装版不上电都是IO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