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 待机正常 触发后0.06 几秒后变0.22 cj=bk 发烫

楼主(2013-01-09):
手上有台三星r428的机子   待机正常  触发后0.06  几秒后变0.22      cj=bk 发烫    有高手修过这机子  指点一下  万分感激

网友:
电压齐全么??这其实显卡坏的不少。。。

网友:
南桥背面的3.3V供电电容去掉就好

网友:
电压全都没有   35v 都没有 5v  开机瞬间有一个尖波  然后就没有了  这是返修机   据说以前就是做显卡好的

网友:
硬盘贴纸后面有个电容爱坏

网友:
那俩电容都拿掉了  还是不行  他是触发后 才会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