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动了!

楼主(2013-01-09):
一台联想笔记本启动到欢迎界面就不动了,是哪个文件丢失啊?很多软件舍不得还系统!

网友:
先把头像交代清楚

网友:
从做系统吧

网友(2013-03-25):
是不是太热了。看看风扇先。

网友:
考虑系统和散热问题!

网友:
不过内存!

网友:
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试一下

网友:
重新装系统吧

网友:
我覺得是系統問題
可以先修復看看,
若不行就重裝吧

网友:
会不会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会把u盘做成pe吗?进pe修复一下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