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耳机没声音

楼主(2013-01-09):
原始故障时喇叭有一个没声音,一个声音小,耳机可以用。换了个声卡芯片,喇叭有声音了,装好机测试,发现耳机没声音了。我是个新手,求助高手大虾,指导一下,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应该是芯片装的有短路或空焊了

网友:
不对,大多数耳机没声音是因为音源输出插口有问题

网友:
再换个芯片试试吧,现在好多新买的芯片都是有问题的

网友:
有时声音大小与系统驱动也有关系的。

网友:
看看一下耳机插孔有没有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