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液晶屏不显亮蓝灯

楼主(2013-01-09):
今天接到一LED液晶显示器。长城的。按开关屏无显示。指示灯长亮蓝灯,说明有信号。背光不亮,想问有不有修过这种问题的朋友,指点指点。谢了。

网友:
建议先刷mcu试试

网友:
LED背光不亮吧,如果信号灯显示由黄转绿了,背光不亮,检查背光电路。

网友:
查升压板的电压和开关信号

网友:
接信号,关灯,用电筒照屏,看有没有图像暗影,有,就是电源到LED升压板故障,无,得点查驱动板,LED的驱动板可能性要大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D有升压板吗?生压到多少伏呢?

应该有吧,3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