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 蓝屏维修!

楼主(2013-01-09):
一个好朋友送修,说是进了一点饮料
吐槽一下 现在修进水机器好多呢,

刚开始没跟我说是进饮料的 我直接插电一看点亮进系统就让他拿走了。

拿回去还是不能开机,看是电源坏掉了 卖个电源给他 回去用
用了半小时回来了,说偶尔能进系统,会蓝屏

出现这样的故障 我首先 装系统,怎么弄都是蓝屏,PE也是

没办法 拆开修 才发现的进液的。

看了CPU 供电附近进了一些,处理干净后 机器能亮了,

开机测试还是蓝屏 注意是滚动条后才蓝屏。!这个问题不是好修的
首先开始出来散热 还是一样
冷静了几分钟 滚动条后蓝屏,这个时候应该是整机功耗最大的时候,
是不是某个设备 没有达到标准,首先更换CPU 涛声依旧
把CPU滤波电容换了还是一样

进水是附近是 CPU供电  首先对工作条件测了,一遍

发现 CPU供电芯片(ADP3208) 地 20脚(PIN 20) 实测 0V

打开 ADP3208 的内框图

下面是实际 HP 540 图纸的电路

发现 内框图 跟机器设计图纸 电阻 用料大小 不一样!

实测,板子, 2颗电阻都挂了, 换 了2颗电阻后 机器电路 进入系统

已经不在蓝屏, 测试多次正常,让小弟装起来

简单的解释下(PIN20)
RAMP的作用:PWM斜坡设置输入。 该脚之间接电阻设定内部PWM相位电流平衡的稳定斜坡

我修PWM电路 我喜欢看内框图  不习惯的朋友抱歉

关于: 内框图 跟机器设计图纸 用料 不一样! 欢迎讨论

网友(点评):
就是一个频率设定脚位

网友:
占楼 发附件

hp540 compaq 6720s.pdf

网友:
这个信号还没有注意过.谢谢楼主  以后也要看看内框图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个6520s 的机器 cpu供电不出 最后修好了 也是pin20只有0.11v 自己拉了根19v过去。。好了。。

网友:
蓝屏错误代码是多少啊?

网友:
还是一闪即过啊?

网友:
频率设置端,为低频状态下,带不动负载导致蓝屏

网友:
值得学习的好东西,修这种没IN的,我一般都是拉电。

网友:
图纸还分框内和框外的?

网友:
正常的应该是电源电压,这个信号咋会导致蓝屏呢

网友:
这个问题如果不是进水 导致 估计不好修

网友:
又是一个老鸟,分高得吓人,羡慕!

网友:
RAMP是什么呢?

网友:
这是个在跳脉冲模式时的参考电压的门限设置引脚,师兄,对吧

网友:
蓝屏的确不好修,我上次修到一台,宏基的,是CPU 引起的蓝屏,倒XP 滚动就蓝屏,是I3的CPU

网友:
这也可以导致蓝屏啊,学习了,,还有以前都没接触过内框图了,呵呵

网友:
我也碰到一台,去换CPU电容试试去,看看

网友:
要是你们说的我都懂就太给力了

网友:
频率设置端,为低频状态下,带不动负载导致蓝屏,是不是指CPU輸出功率不足呢?

网友:
这种的蓝屏啊,以前还真没遇见过,一般这个电阻坏U压应该就不出了呢。

网友:
基本上不会看芯片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