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URF365 报警不亮

楼主(2013-01-09):
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模一样的主板、跑码都正常、应该是能亮了!可就是好像一长十短的报警、跑码跑完又响了几声;请问是不也是北桥的问题啊!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主板

网友:
一长十短???没碰到过 一般跑马正常 主板又是集成的话 就是北桥 虚焊的原因

网友:
没显卡就是北桥

网友:
焊了北桥、还是那样啊!这回跑完码、突然断电了、还是那样报警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