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ACER4736G 进水机器

楼主(2013-01-09):
机器型号:ACER4736G
版号:LA-4495p
现象:上电到 0.26掉电 可二次触发
预判:仁宝机器 可以触发  上电到 0.26估计 SYSON 和susp#已经产生
     可能是二级电压没有完全产生导致掉电
拆机一看 二修机器 应该是以前进水修好了 又出了问题
因为以前被修过 修过的地方首先排查

飞线处为 +VSB 估计是进水断路了
开始处理
没有动上家飞的线 开始测量

U61/U63  控制级 触发前后始终是低电平
问题基本确定:控制信号逻辑出了问题 导致二级电压不出掉电

当查到 Q126的时候 待机时候 1端无电压 且上拉电阻正常 SBPWR-EN逻辑低电平
SBPWR-EN#待机时应该是高电平 导通Q39A 触发后Q126导通 拉低此信号 使得Q39A截止 +VSB导通U62 产生3V 。
接下来就简单了 追查 SBPWR-EN# 最后是为 Q39 损坏造成,更换 。

装机测试 正常
……
进水机器处理应该全面 仔细 特别是一些电阻引脚 防止返修

新年即到 祝:您修板天天秒杀 生意兴隆  愿:讯维越来越强大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
LZ思路清晰,时序明了

网友:
精通时序,

网友:
今天修到个进水的联想z460 也是二级电压没有出来.B+断线了. 补回去好了, 一切正常    但是有时开机开不起来.   郁闷死了 .

网友:
。。厉害啊。一般跑0.2几我都怀疑电压不全 在看ic工作条件 在逆推下。。。

网友:
原来查。。..待机 5V  3V   我看明白了。。

网友:
人间处处有高手

网友A:
呵呵,和你修过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一样的进水,太巧了不过有几个月了,呵呵呵呵

网友:
我想问,如果这机不是进水机。。。。就是掉电。。。想问问你怎么查呢。。。。怎么入手呢。。。

网友B:
掉电 测瞬间电压哪个没有出来 之后修理……也要看电流到什么之后才掉 拙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 测瞬间电压哪个没有出来 之后修理……也要看电流到什么之后才掉 拙见

谦虚了吧。。。他们都叫你哥。。。我叫你神马吧。。。。呵呵。。。。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和你修过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一样的进水,太巧了不过有几个月了,呵呵呵呵

呵呵 你修过我这样的问题 我可没有修过你修的问题 还是你厉害啊

网友:
楼主精通时序。。。有什么资料教时序的吗~~~~~?

网友:
{:soso__5765732192929384821_3:}
什么时候我也遇到这样的好事啊。

网友C:
楼主怎么没说是怎么确定那个管子坏的啊?核心的东西都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没说是怎么确定那个管子坏的啊?核心的东西都漏了

呵呵 信号去的位置没有几个 拆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看图纸应该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信号去的位置没有几个 拆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看图纸应该就知道了

就是直接把那个管子卸了就知道了是吧

网友:
楼主说的不赖!!值得学习学习!!

网友:
有明显的。腐蚀吗

网友:
LZ理论很强啊,进水机细心很重要啊

网友:
仁宝机器特别是二级电压出问题的多。我都修了好几台这样的机器,有的没有5VS 这样下来显卡和CPU都没有电压,电流也会到0.19-0.30 左右掉电。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维修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运气很好,有时候进水的机器修的你蛋疼!!!再出精品!

网友:
是啊,看到师傅也修过几例。。

网友:
时序很好,进水要细心之细心啊

网友:
真的不错哦,我多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susp开启二级电压 suson开启三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