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美逊D728 xp到滚动条就卡住了

楼主(2013-01-09):
xp到滚动条就卡住了。有时候可以进去,进去了就一切正常了
裸板+内存+cpu+风扇+硬盘,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内存 硬盘都换过了。
已经换过南桥。刷过BIOS,系统现在是纯净版慢装的。可以进安全模式,各位大侠帮忙想想,还有什么办法没。

网友:
进安全模式卸载驱动,卸一个重启一次,哪个好了就是哪个硬件问题

网友:
我根本没装驱动。而且有时候是可以进去的
大概10次进去一次

网友A:
换过南桥 那再换北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过南桥 那再换北桥试试

我还是再看看吧。换北桥没什么依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还是再看看吧。换北桥没什么依据

又修过一台三星的 换北桥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又修过一台三星的 换北桥OK

发现一个问题。加热一下ic就可以进去了。可是冷却之后又不行了。换了IC还是一样。继续努力中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发现一个问题。加热一下ic就可以进去了。可是冷却之后又不行了。换了IC还是一样。继续努力中

加热哪个IC?这种问题比较棘手,只能慢慢查,可能是某个小的细节问题

网友:
加热的是哪一个IC啊,换一下这个IC吧。。卡LOGO碰到很多都是网卡坏了。。

网友D:
CPU滤波电容测试一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滤波电容测试一下正常吗?

后面就一个330电容。还没去动过。机器有时候可以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热哪个IC?这种问题比较棘手,只能慢慢查,可能是某个小的细节问题

刷个BIOS试试咯····这问题不是南桥问题就难搞了

网友:
BIOS   有没有刷对  论坛里有些BIOS不对哦

网友:
楼主好了方法说下我也有一台三星RV415的跟你那差不多
10次能进去一次系统  BIOS也刷过 压力啊

网友:
不过我拿个进系统也会死机的说  0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以前是进液体的 修了两个月回来的 变这样真不知道怎么下手
南桥目前还没换

网友:
解决了。客户机器进过水。一个电容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