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看电影花屏死机!!

楼主(2013-01-09):
     如题,一台ibm t60的机器,看电影大约两个多小时就花屏死机,有时绿屏,不看电影就没有问题,是不是显卡出问题了还是其他问题,有没有遇到此类情况的朋友,望不吝赐教!!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可以尝试反复跑3D修复

网友A:
修复没戏,安逸做显卡吧,黑胶哦,要小心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复没戏,安逸做显卡吧,黑胶哦,要小心哦

多谢你的提醒!

网友:
死机 那是显卡的问题   换一下试试

网友:
是的,显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