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笔记本声卡芯片ALC275S能用ALC653台式机声卡芯 ...
请教高手笔记本声卡芯片ALC275S能用ALC653台式机声卡芯片代换吗

楼主(2013-01-09):
请教高手
笔记本
声卡芯片ALC275S能用ALC653台式机声卡芯片代换吗。ALC275S芯片耳机插孔有声音输出那二个小喇叭没有声音是芯片问题吗
笔记本

网友:
不可以啊。。。。。。。。。。

网友:
要看好点位图,如果引脚功能一致,可以尝试,

网友:
以解决系统版本不兼容

网友:
芯片不贵,最好不要实。

网友:
功放芯片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