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5 S5液晶显示器亮灭反复

楼主(2013-01-09):
今天带回一台显示器,PHILIPS 105 S5,01年的,通电后屏幕亮一下立即又熄灭,电源灯也是一样,如此反复。
拆开检查,有一大电容腿根的地方好像有问题,其中一根边上有一点点东西,好像是从里面漏出来的。电容屁股没有鼓。
这个电容是450V68uF,感觉挺重的,想问一下,这个电容是不是一定要一模一样的来换?扩大容量和电压的可不可以用?
另外就是,根据故障现象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检查吗?

刚学维修,主板上的元件还认不全,不过有学习环境,还请大家多教导指点。

网友:
你 就先换一下试试!  扩大没问题 不要减小

网友:
用高耐压值待会低耐压值的可以,在电路没有严格要求的情况下,用大容量代替低容量是可以的,最好不要相差过大,反之则不行

网友:
先不要换电容,用表测下5V 12V电压稳定吗,后级有没有微短路。

网友:
这个电容先换了,原值或用450v 100uf代换,然后再试,看有没有其它问题。

网友:
容量可以小一点,但耐压很重要,不能低于400V ,否则会出意外的

网友:
400V就行,没有其他要求。

网友:
这个电容应该是漏液了,最好是先换掉,旧的电源板上的都可以用,450V的100左右UF的都可以代换,代换的时候注意下正负极,确认正确后,在开机试下,如果故障依旧,你试下拔掉那个开关线再试下,面板开关漏电也会有这咱故障现象的

网友:
图片上能看见是漏液了,先换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
耐压在400V以上,容量在100UF就可以了,换的时候注意电解电容的极性,别按反了。还有就是电源的次级电解电容也有可能坏了。祝你好运。

网友:
400V120UF左右的都可能,先换上,别扩大问题了。。

网友:
我现在在电子城,没找到450v 68uF的电容,只有400v 68uF和450v 220uF的,3元/个,一楼都找了,还是淘宝上买算了,一模一样的安心点。

网友:
400V68uf的就可以代替

网友:
电容左脚明显漏液了。换了就可以修好。。。

网友:
这款显示器前两天我才修了  故障时一样的   原因也是大电容和桥堆不良    造成大电容只有220V   把大电容和桥堆一起换了  故障修复   但是要注意  输出12V和5V有些跳变   但是不影响使用   后级有个10385的稳压芯片易坏

网友:
果断换掉,明显漏液啦

网友:
最好再量一量其它的元器件,排除短路的可能再换电容,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 的麻烦

网友:
换了就会好的!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指导,电容明天才到,多谢朋友提醒,刚测了一下桥堆,附合五通七断的标准,应该是好的。
另外请问那个IC10358的芯片要怎么才知道是好还是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的指导,电容明天才到,多谢朋友提醒,刚测了一下桥堆,附合五通七断的标准,应该是好的。
另外 ...

看看输出电压稳定不啊?  可以用主板上的LM385代换

网友A:
换了电容,插上电源,电源灯常亮,屏幕中间提示检查电缆,屏幕看起来正常,等我装上盖子接上电脑一试,画面黑个不停,亮一下黑一下的,估计就是你说电压输出不稳定,太谢谢你了,要不然到这一步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

网友:
IC不知道量哪个脚,我量电源板的输出端口,电压应该都正常啊,工作状态下3.3v输出的有3.27,12v输出11.85v,奇怪的是我关了显示器(按下面板电源开关),电源灯都不亮了,但电源板的输出口还是有电压的,3.3v输出3.29v,12v输出12.59v。
另外,在BIOS画面中不会闪的太厉害,只是画面有轻微抖动,一开始启动系统,从出来WINDOWS的标志开始就变的画面亮一下就黑,黑一下(时间不定,有时1秒,有时2、3秒)又亮再黑这样循环。
各位大大请继续指导我该怎么做,谢谢。

补充一下:我刚才仔细听了一下,似乎电源板上发出高频啸声,拔了电源插头后,3、4秒后声音才彻底消失。

网友:
前天修了一台17飞利浦了电路和你的一样,换了高压板好的~!

网友:
再补充三个现象描述:
1、因为要试一条VGA延长线是不是好的,所以拿来接上去试,结果屏不跳了。邪门!
2、当关掉显示器的时候电路板上才出现高频啸音,打开显示器后就没有了那个声音。
3、感觉是VGA信号问题后,我用了一条原装VGA线接上去,结果屏幕亮一下就黑了,然后显示“不支持此显示模式,请将分辨率调至1024*768 60Hz”,但是电脑上调的本来就是1024*768 60Hz。

网友B:
看一下漏液没有掉在板子上,可能会有漏电,洗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漏液没有掉在板子上,可能会有漏电,洗涮一下

没有掉在主板上,板上很干净,而且这是单面板,元件面没有线路。
而且现在在VGA线上加一条VGA延长线,屏幕就正常了,难道修个显示器要配送一条VGA延长线?!太奇怪了。

网友:
就把你的400v,68uf的换上可以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容,插上电源,电源灯常亮,屏幕中间提示检查电缆,屏幕看起来正常,等我装上盖子接上电脑一试,画 ...

这款飞利浦老显示器   程序也很爱出问题的  看看驱动板上是不是有个24c04的程序芯片试试!  顺便测测大电容电压

网友:
通电后屏幕亮一下立即又熄灭,电源灯也是一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08326-1-1.html
看看屏幕亮有没有图像显示,有就看看电源板,没有就是主板的多了。,

网友D:
电源板 有问题   是在不行再给加个高压板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款飞利浦老显示器   程序也很爱出问题的  看看驱动板上是不是有个24c04的程序芯片试试!  顺便测测大电 ...

大电容电压工作状态直流257V,8脚IC取下故障无变化。
接了VGA延长线,屏幕不跳了,但转到大面积白底画面时,屏幕仍然会闪黑。
请问:屏幕不显示的时候,屏幕背光是有的,这样的情况也是电源板问题吗?驱动板会不会导致此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板 有问题   是在不行再给加个高压板就好了

电源板有问题的话,一般是哪些元件呢?难道要换怎个板?

网友:
换了定好!在电源板上拆个大滤波电容就OK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电容电压工作状态直流257V,8脚IC取下故障无变化。
接了VGA延长线,屏幕不跳了,但转到大面积白底画面 ...

朋友  大电容257V貌似还是有点低吧!  正常的话应该在300V左右   劝你还是先把大电容和桥堆一起换了试试   现在别管什么换VGA线   始终是电源板带不起    换什么线都没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朋友  大电容257V貌似还是有点低吧!  正常的话应该在300V左右   劝你还是先把大电容和桥堆一起换了试试  ...

已经换了桥堆,现在大电容工作电压294V,但是故障依旧,屏幕仍然不停的黑,屏黑与屏亮时12V电压输出有0.01的波动,亮时为11.85v,黑的时候为11.86v,请问现在应该检查哪里?
另外,桥堆不是四个二极管的封装么?要么通要么断,怎么会出现压降呢?

网友E:
毫不犹豫先换了300V电容再说,失容也看不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已经换了桥堆,现在大电容工作电压294V,但是故障依旧,屏幕仍然不停的黑,请问现在应该检查哪里?
另外 ...

现在大电容电压正常了  说明桥堆是坏了的啊   屏幕不停的黑   那你就看看黑的时候  指示灯闪没有   在测各个电压是否在跳变   重点测大电容电压有没有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毫不犹豫先换了300V电容再说,失容也看不出来

已经换过电容和桥堆了,现在的问题是到桌面屏幕会闪,黑了又亮,如此反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电容电压正常了  说明桥堆是坏了的啊   屏幕不停的黑   那你就看看黑的时候  指示灯闪没有   在测各 ...

有VGA信号输入时,大电容工作时在296v-299v之间跳跃,3.3v输出 3.27v不变,12v输出11.85-11.86v。
无VGA信号输入时,大电容在295v-298v之间跳跃,3.3v输出 3.27v不变,12v输出11.85v。
关闭时,绿不亮,大电容电压在302v-303v,3.3v输出3.29v,12v输出12.58v。
屏闪时,灯保持绿色,无闪。

网友:
试机的电脑分辨率调低点再看

网友:
调到800*600结果差不多,稍好一些,在桌面下跳的频率下降,但稍做动作都会黑,比如右键菜单弹出、打开我的电脑、开浏览器等等都会黑。
在1024*768时黑的极为频繁,无法使用。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F:
这个电容先换了,原值或用450v 100uf代换 然后看一下高压 和灯管  都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电容先换了,原值或用450v 100uf代换 然后看一下高压 和灯管  都测一下

电容已经换了,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无VGA信号输入屏正常,DOS下显示正常,画面轻微抖动,800*600闪的较频繁,1024*768闪的非常频繁,闪的时候,背灯常亮。
请问这高压如何测量?万用表没有那么大量程啊。
正准备接一个高压条来试灯管。

网友G:
我也很奇怪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加一条VGA延长线就正常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我也很奇怪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加一条VGA延长线就正常了呢?

加了VGA线能显示,不闪了,但不处正常,如果背景为大面积白色仍然会闪。
我在想会不会是灯管老化了或者驱动板对屏幕刷新率的支持下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了VGA线能显示,不闪了,但不处正常,如果背景为大面积白色仍然会闪。
我在想会不会是灯管老化了或者驱 ...

按以往的维修经验,问题应该在驱动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