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 i3-380m 掉电维修

楼主(2013-01-09):
接到这个机器,因为是进系统滚动条掉电,以为是硬盘有问题,测了一下,果真是有很多坏道,换了我们好的硬盘做系统能g完,可是到滚动条那还是掉电。排除硬盘问题,果断一起换了U和内存,虽然掉电和内存没什么关系,可还是全换了,用我们的硬盘做了系统,进系统没问题,而且在系统里面试也是没有问题,然后把原机带的U,内存,硬盘,全部装回原机,居然也可以做系统,而且进系统操作一点问题没有了,晕死,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散热也没问题,请教坛里的大师们,给点参考意见啊,现在没有一点头绪了,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A:
现在是好了还是??

网友B:
是不是内存金手指的接触不好啊?还是你内存插了另外一条槽啊?或者你有没有放过BIOS电?

网友C:
滚动条哪里一般是内存,有时候是读卡器坏。

网友D:
盔甲MOS管不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内存金手指的接触不好啊?还是你内存插了另外一条槽啊?或者你有没有放过BIOS电?

掉电和内存有关系吗?BIOS没放过电。不过现在已经好了,再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盔甲MOS管不良吧。

也许吧,现在没问题了,正烧机呢,要是出了问题再研究MOS不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滚动条哪里一般是内存,有时候是读卡器坏。

这样啊,以后多多注意读卡器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好了还是??

正常的  i3cpu是不时一代的?就是有两个核心的。。如果是那是cou接触不良 修过一台dell 型号忘记了 开机掉电 都点不亮  把cpu拆下安装下就好了 现在还没返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  i3cpu是不时一代的?就是有两个核心的。。如果是那是cou接触不良 修过一台dell 型号忘记了 开机掉 ...

哦 也许吧 我们那个也没有问题呢

网友:
遇到过读卡器引起到滚动条那死机的 把读卡器拔了就进去了,

网友:
CPU接触不良,以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