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刷数据修好一台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3-01-09):
接修一台联想显示器LXM-L17AB,故障不通电,不开机,指示灯不亮。拆机之后,先查电源,5V12V都正常,不是电源部分的问题,量驱动板上有5V,还有两个1117的线性稳压,输出3。3和1。8V的电压,都正常,这下不好办了,驱动板不好修啊,正好手上有一个摔坏了屏的19ACER显示器,把它的驱动板拿过来一看,屏线接口一样,供电口也能对上,屏供电也是3。3V的,就把这驱动板接上去,通电一试,可以点亮,但屏下部有一条白带,看样是要刷数据,本人还没有刷过液晶显示器的数据呢,这方面的知识也不多,不是很了解,还是看看旧驱动板能不能修好吧,目测电容无异常,上有一颗14。318的晶振,怀疑之,从旧主板上找个代换还是一样不开机,不是晶振的问题,再看看主芯片的型号,百度查查看有没有相关信息了,主芯片是TSUM16AWR-LF-1,一查有好多说是这芯片容易坏,心凉了许多,再看看驱动板版号:715G2564-1,存储器是八脚贴片:SST25LF020A,屏是:HT170E01-300,心想还是先找个数据写下看,我以前改DVD遥控买了个编程器,说是可以刷液晶的,正好试试,找啊找,没想真找到了一个全部都对得上的数据,接下来就是想怎么把数据刷进去了,编程器有了,但是没有刷机软件,都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牌子的,买编程器时送了几个软件,是按芯片的牌子分类的,这个牌子都不知道,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刷,只好决定把存贮器取下来,焊到编程器上把数据写进去,再焊回原驱板看行不行,用烙铁花好大功夫取下来,再焊到编程器上,可能读出数据,但怎么也写不进去,应该是存贮器坏了,心里又想把这数据刷到ACER的驱动板里,能不能用呢?只能试试了,ACER的驱动板编程器的软件可以刷,这样不用焊芯片就快多了,很快把数据刷机去之后,接好通电,没任何反应,想想,数据虽然对了,但芯片不一样,肯定也不工作的,不行啊,怎么办呢?数据是放在存贮器里的,把存贮器再换过来看行不行呢?找到ACER驱动板的存贮器,也是8脚的25系列的贴片,应该可以通用吧,马上动手把这个贴片搞下来,再贴到联想驱动板,通电试机,终于,绿灯亮了,联想的LOGO出来了,成功修复!

网友:
呵呵,恭喜楼主,思路很好……    研究也狠下功夫呀
分析的很好,让我这样的菜鸟又学习了,谢谢

网友:
经过了风风雨雨,修好了。

网友:
编程器有点老了,现在的好用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