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315进水不通电求助

楼主(2013-01-09):
acer4315进水(键盘及底部)后正常使用,正常关机后无法开机(不通电),拆开主板,发现19v适配器接口附近集成块(2个同型号8脚mos)和电池触电附近集成块处有腐蚀痕迹,用吹风机烘干,将集成块引脚腐蚀铜锈拨开,补焊后用适配器和电池供电,故障依旧,万用表测量同型号8脚mos D-S极电压,一个12V,一个0V。求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仔细看,应该是有短线。腐蚀

网友:
谢谢师傅指点,我是刚开始学习笔记本维修的新手。3种mos型号2*p2003EVG+2*4800B+1*4433,28pin开机电源芯片型号maxim8731AE,2个0.01保护电阻未击穿

二极管档位测量下图4个mos(两边2个6676AS+中间2个6298)D-S阻值6676AS=15欧姆,6698=487欧姆

求师傅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我也是新手,想学习一下咯。

网友:
共同学习,快乐分享!
刚才取下电池,万用表测得19V电源供电电流为0.11A,maxim8731的电压21PINLDO=5.33V,13PINACOK=3.32V.是否说明8731是好的?

网友:
maxim8731的引脚电压2=2.3V,3=4.05,7=2.01V,11VDD=0V,13ACOK=3.23V,15=16=2.03V,17,18,19电压不稳定(从2.32开始逐渐下降),21LDO=5.33V,22=27=28=19.39V,23=1.6,24=1.51,25=5.1,26=5.3,其余电压为0v左右。11脚VDD=0V啊,会不会是南桥芯片挂了啊

网友:
最新战况:U30(G909-3.3V)3.3V线性稳压器输入4.9V,无3.3V输出,二极管档在板测试G909输出端对地阻抗(SMD滤波电容C278):反向0.155,正向1.050,并无短路.打算元件到货后,先换G909看下情况,不行就干掉max8744看下。希望前辈给些指点,避免走弯路。谢谢!

网友:
又绕回去了啊。刚才把3.3V线性稳压和C278对地电容拆了量输出阻值,还是一样啊,看来果真如二楼前辈所说,短路了啊。但是电路图上得知,此3.3V有多路去向,求前辈赐予方向。谢谢。

网友:
病源找到了,是3.3V(线性稳压器U30/G909-3.3V输出端)与5V(L17两端)短路了,断开L17后,MAX8744端依然短路,外加3.3V电压烧了一会元件无明显发热,,会不会是MAX8744内部短路了啊?求高手给予指导。谢谢!初来乍到,师傅们都来发表下看法啊,别让我自己顶自己啊!
还有,昨天网上买的4315故障主板到了,通电开机CPU风扇转几下停个5秒左右又转几下然后就断电了,重新开机又如此循环,屏幕始终无显示,什么原因啊?

网友:
补充附件图纸.

网友:
追踪电路图到了usb接口 ,发现5v和3.3v在此交汇,拿烙铁捅了一下,搞定了,5,3.3
正常,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有19V输入,没有按电源键风扇就开始转了,5秒左右停,再转,再停,死循环了啊.屏幕不亮,电源键失效了啊.测试芯片5913 7脚无PG信号,8脚有3.22V,求大侠指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