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000用电池进系统不显示电池图标,还是显示交流电状态

楼主(2013-01-09):
HP NC6000用电池进系统不显示电池图标,还是显示交流电状态,这是怎么回事啊,IO,BIOS电压卡,充电IC,放电IC都换了还是一样.求大师啊

网友:
充电放电都是正常的!就是这个图标的问题,系统也换过的了!

网友:
换其他电池试试呢

网友:
换电池,不行查I2C总线

网友:
看到这种问题头大,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充电正常不

网友:
换这么多芯片不知道楼主换电池试了没有

网友:
是不是要查查前级待机前判断供电的待机芯片的问题哦。

网友:
设置问题吧,设置中把电池图标关了

网友:
装个电源管理的驱动,联想机我试过几台这种现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