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用适配器不定时掉电一例

楼主(2013-01-09):
这机器放在公司里有两天了,今天到我手上。开始客户拿过来说要换接口,同事换过之后,测试时发现用一段时间老是会“嘟嘟 嘟”的响,就跟反复插拔充电器发出的声音一样(把充电器插上嘟一下,拿掉在嘟一下),切换的很快,所以听起来很难受。在询问客户此机器故障时,客户也反映的也是这个问题。告知客户接口换过之后,还是一样的问题,经过一番沟通,客户说要修。
同事在测试时发现单独用充电器会不定时掉电,而单独用电池则正常。然后同事拆机在弄。上午板子到我手上,同事告诉我充电芯片换过,还有保护隔离动过,其它没动。装电池接可调电源,正常时候电流为3点几A,不正常时会瞬间没电流,然后又会到3点几A,这样反复,此时嘟嘟声也会产生。  主板老是在切换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供电。
既然用但用电池都是正常的,用适配器就不正常了。所以直接查适配器状态下所需的工作条件。通电在主板切换电池和适配器时,查EC的ACIN,
主板出现故障时,ACIN为恒定的3V。看来不是此信号引起的。    接着马上找到充电芯片查保护隔离方面, PU6的24脚DCIN接近19V正常,当测到2脚ACSET时,上电表笔一接触到2脚可调电源立马没电流了,而且2脚也没测到电压,接着 2脚又会出现2V左右的电压,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只要上电过程中一拿表笔接触2脚ACSET,机器会立马掉电。装上电池上电,主板在出现反复切换适配器与电池供电时,2脚ACSET也会出现0V与2V之间跳变。  是什么原因导致2脚电压跳变?2脚的电压是VA1(19V)经过PR174与PR173分压而来约2V左右,这个电压,只要一接电就会产生,再次通电没按开关,表笔一接触2脚ACSEET也会出现瞬间没电压,而VA1在用表笔接触2脚时,VA1一直为19V没有变化,
挑起PU6的2脚后,无意中加电,居然能上电,测2脚有5V的电压,我有点好奇,
在看到这句我明白了,ACSET的门槛电压为1.26,只要大于1.26就能开机(至于什么都不接,悬空会有5V我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芯片内部产生的)。而PR174的2脚为2V左右。在将2脚挑起后,无论用表笔接触PU6的2脚还是接触PR174的2脚均不会掉电。本来打算将2脚挑起,只要不掉电。给客户算了。但是心有不甘。再次思考,既然PU6已经换过,我认为是PCB问题,将PR174和PR173脱离焊盘,将PR174的一端与PD12的正极焊在一起,另一端与PR173焊在一起,在将PR173的另一端飞线接地,从PR174与PR173的连接点飞根线到PU6挑起来的2脚上。
将这些处理好后,再次通电测PU62ACSET,刚接触就会有2V。上电用表笔接触2脚也不会掉电。全装起来测试了一天,没有出现但用适配掉电的现象,装电池也没有出现,主板不停切换适配器与电池为机器供电。维修结束。

嘎嘎!觉得还行的,加点分吧!不会扣自己的!写帖子很累呀

网友:
这样看来还真的PCB板有问题了

网友:
板子下面走线难道有不良?

网友:
楼主修得很好,下次传图片时,先把图片打开用QQ自带的截图工具截一下图片就变成几百KB了。

网友:
楼主好技术。。。想加分的 但 我实在不知道在哪加。。。一般我都是签到就不管了的

网友:
只要找到问题根本就好。基地里出来就是牛呀,真想去学习加强下

网友:
2脚出问题会引起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楼主一开始检测ACIN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信号什么作用,适配器检测吗?还有那个PU6的2脚又是什么作用?最后一个,那句英文什么意思?菜鸟献

网友:
看不懂学起

网友:
你测第二脚有时有电压,有事没电压。是把表笔一直放在脚上的吗。我都是测一下,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回一下吧,你怎么测的

网友:
经验丰富,思路清晰,很好

网友:
LZ修得很给力,ACSET是适配器输入的检测引脚

网友:
呵呵,LZ验证成功了,果然是面板问题。。

网友:
LZ的思路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很细心,不过很少遇到PCB板的问题

网友:
pcb板层供电与对地漏电

网友:
ACIN是交流输入,ACSET是适配器插入检测信号

网友:
   照LZ说法,是指两个分压电阻和芯片第二脚之间线路有问题呀? 那为什么挑起了6251第二脚后,芯片第二脚电压也正常了,电阻R174第二脚也正常了?不合理啊?

网友:
遇到这种故障,考验的就是维修者的功底了,看来理论知识是那么的重要,楼主技术果然很棒,楼主辛苦了。

网友:
虽然最后确定是板层的问题,不过我觉得开始应该先换了2个电阻和打下他们直接的阻止和通断好一点!不过看LZ的功底,应该是都做了,只是没写出来而已!!!这里只是给新手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