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內存通常那里出问题?

楼主(2013-01-09):
试过用软件测试没问题但上到主板上又不行

网友:
那量主板,供电。时钟,数据,系统总线

网友:
一般都是显存吧应该。。

网友:
内存坏了 都是换掉 哈哈

网友:
内存怎么修呀

网友:
我搜集了一堆坏内存了,不会修。

网友:
涮下程序试试

网友(2013-02-18):
可能不是原装条,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问具体怎么测量这几个总线啊

上假负载啊,上面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