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制线圈成功修复公交IC卡

楼主(2013-01-09):
公交卡,前期不太灵了,昨天回家彻底刷不上了
晚上回家仔细检查,发现IC卡边缘断裂,导致感应线圈断开
网上取芯片的教程很多,绕制线圈的几乎没有(鄙视淘宝上绕个线圈卖钱的)

由于是第一次,找了一个18650的电池盒,长度和IC卡线圈长度接近,,宽度略窄,这样刚好可以放到手机
原线圈4匝,增加为5匝,今天早上坐公交测试一次通过,开心了一天,呵呵
分享给大家,高手不要耻笑哦

补充内容 (2013-1-10 17:45):
最近比较忙,照片今天补上,放在11楼了, 绕的时候没法照,你懂的!

网友:
上个实物图看看

网友:
无图,无真像……估计楼主也不会再拆开给大伙上图了,拆开说不定细天线就又断啦!还是帮顶吧……我那天也绕制了个公司吃饭卡的天线……嘎

网友:
就是啊 拍个照看看  学习一下

网友:
还可以安装到手机里面,里面是啥样子来几张图呀

网友:
对啊!发个图片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呵呵呵!! 这样都可以?

网友:
有的开门扣也是有线圈的,由于质量不过关,线圈没有固定住,磕、碰、摔等情况下,线圈从根部断裂而不能使用,小心打开上壳,找到断线处,用尖嘴烙铁上松香焊上,并用蜡油灌封住,盖上盖即可使用。

网友:
发个图看看呗   膜拜下

网友:
这就是现在的状态,比公交卡原有尺寸略小,装进一般的智能手机没问题
为什么没 装进手机,1、iphone暂时没有工具拆   2、准备再绕一个更小的
后来搜索发现,人家都用 硬纸板 画好尺寸,然后插4根牙签,绕好后,沾点502固定下
会比较美观的

网友:
应搞个硬点的,直接这样容易坏吧

网友:
准备放手机里面用的,这个临时用下
不敢让公交司机看到,装到钱包里刷
漆包线比较细软,只要不碰到接头,压坏芯片,问题不大

网友:
接的是什么

网友:
何必这么麻烦,弄张考勤ID厚卡,将芯片换过去不行么?

网友(2013-02-28):
技术达人啊 我也来试试

网友:
之前做过公司的考勤卡!和楼主差不多!

网友:
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可以修改里边的余额吗?比如修改成1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