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 看电影死机谁遇到过?

楼主(2013-01-10):
系统、内存、硬盘都换过了。还是不定时死机。不知道哪位高手修到过?在此小弟谢过了...

网友:
只要是开机后死机   什么都别考虑   只考虑散热   散热处理好了  就不会死机了    跟内存  银盘没有半毛钱关系   只要  加点硅脂   轻轻风扇    就OK了

网友:
只能说你修的机少。。。不解释。。。

网友:
散热铜管嫌疑比较大

网友:
换显卡试试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机器 看电影画面字幕布同步 有时候蓝屏 死机  重装系统一样 后来在官网下个显卡驱动好了

网友:
cpu供电不良长引起这样的故障,滤波电容先换掉试试,有示波器打下波形看看

网友:
玩游戏会死机吗,要是不定时的死你先查查温控,要是定时的死就可能那个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
测下温度,看看是不是稳定造成的

网友:
这款机器 你看看CPU座子下面  有没有NEC大电容。 有些是 电容 不良/

网友:
我现在有板也是这情况,该换的都换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你先看下导热管坏了没,然后再看下显卡驱动,还有就是FLASH.

网友:
我都试过了 肯定不是散热问题。我把风扇改的常转,用鲁大师测过温度了正常。有没有可能是BIOS问题呢?

网友:
装系统后故障依旧 就搞wenkongba

网友:
把风扇改成长转

网友:
认真处理下散热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