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显卡问题

楼主(2013-01-10):
DELL 1320 是显卡批量问题么????????加焊 和直球都没用么
显卡

网友:
换全新改良版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显卡问题,加焊不行就换一个显卡肯定会好的。

网友:
如你确定是显卡问题 ····就换个新的呗!有些芯片坏了···加焊和重值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这个显卡最好换新的。

网友:
G86-631-A2的吗?是的话可以换全新的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