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0自动掉电

楼主(2013-01-10):
小弟有个本机X200有时好时坏啊,不好的时候开机LOGO出来后跳第二个画面的时候就自动关机了  但是有时候是好的。我拆机看了一下也没有发下什么啊。 不知道兄弟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啊。求助

网友:
建议你刷个BIOS

网友:
这中 很多都是BIOS  问题····

网友:
用电池和适配器都要掉吗?我遇到过X200不定时掉电是19V进来处一个电阻腐蚀了。你看看是不是那个电阻腐蚀了。

网友:
好吧  那我先刷个BIOS看看吧   谢谢

网友:
这个BIOS 好想是16M的 不好写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r415的电阻会坏,楼主看一下。

网友:
我在论坛上找了一个BIOS刷进去 也能点亮了  不过还是一样啊  要点掉电啊  刷好的时候是好的  在开的话就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