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进水机,待机0.03正常,不触发,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3-01-10):
T42的机器进水,我打开后没发现任何损坏原件,待机0.03 也正常,4组待机电压也出来了,但是就是不触发,按开关没反应,开关也有3V,把南桥取下后,能触发到0.2A左右
这是怎么回事啊,安上南桥就不触发

网友:
不会是那东芝芯片 坏了吧!不过更多应该还是板子有腐蚀···

网友:
看看有没用断线什么的。TB也看看

网友:
南桥有没有重换过,这个板进水后易断线,楼主对照点位图查下

网友:
遇到过一个搞来搞去,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A:
悄悄的告诉你。。南桥你的干了,技术员的时间,就是钱啊
曾经,我换了H8,不开;换了很多芯片,最后换了南桥30元,还是不开,我傻了。。
但是 现在:
T42现在遇到我就秒杀。。
为什么呢
我直接换主板,才120元

网友:
查查主板断线了没有

网友:
的确,同楼上,换板,坏板再慢慢研究

网友:
现在的维修越来越不挣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悄悄的告诉你。。南桥你的干了,技术员的时间,就是钱啊
曾经,我换了H8,不开;换了很多芯片,最后换了南 ...

早看到你的帖子,我就不迷茫了,*脏话*破板子,淘宝上一查才120元,修个P啊,直接换板子秒杀,谢谢兄弟提醒啊......